华擎H61M主板CPU供电1.25V核心2V

楼主(2016-07-08):
华擎H61M主板CPU供电1.25V核心2V
开始能进系统, 进系统蓝屏后再开机不显,拔掉内存报警。
不敢换CPU试,手上没有H+61的旧主板。
问下核心电压是否高了,核心是否已经坏了

网友:
这个电压高了

网友:
2V肯定太高了。只有3代4代的CPU正常可能是1.8V左右

网友:
插显卡可以正常开机,核显已经坏了,换板换U

网友:
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