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4LY 2.1 触发或不触发

楼主(2016-07-08):
拔掉COMS电池直接亮机    插上COMS电池  触发到0.24  换掉论坛里面所提到的  电源接口旁边的排阻  和EC旁边的排阻甚至桥后面的排阻都是一个吊样,后面还导致按开关电流从0.01到0.02  不上去了  ,没法了下来一份饼哥的图纸之后,测待机的条件  发现PM_RSMRST   只有1.6V 有点不对啊!我就无意间把下面这个电阻断开

测一下尼玛  PCH_RSMRST这一端为3.3V正常了。果断触发一下   就这样电流上去亮机了!

网友:
看到这个我蓦然沉思,恩果然有道理,666

网友:
看完你的帖子我沉撕了,这个不上电池可以直接上电吗,

网友:
我只是弄点下载分  打扰了

网友:
会不会还是上方那个排阻的问题

网友:
华硕这款不上电池  自动开机的

网友:
复位被拉低、 ???

网友:
待机好信号一端被拉低  也没查下是什么导致的吗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到一个华硕,同事修的,型号不记得,触发,无cpu供电,这家伙就是那种典型的不争气的东西,修两年,技术差劲,晚上看电视也不看帖,总是侥幸,无cpu供电,我们通常是不会去拔掉com电池的,结果别他萌到了,上电跑码亮机,呵呵,结果关机再来就不行,再扣电池,才行,不会修,到我手上结果是usb5v短路导致的

网友:
短路导致保护,保护为什么只有cpu不出供电,还能触发,见鬼,不管了,修好就行,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

网友:
短路导致保护,保护为什么只有cpu不出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