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430 不触发 放电就可以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7-08):
联想t430 不触发 拔掉电池放电可以触发 亮机之后在开机还是开不了  修之前我习惯浏览一下论坛 有很多这样的毛病 有说刷bios就OK的 刷了好几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好吧从头开始修把  下载图纸 先测试开关有问题没 短接键盘接口上的19脚(开关在键盘上)可以触发 反复开关机测试没问题 竟然是键盘坏了 第一次遇见 长姿势了

网友A:
这款机开关长在键盘上,开关坏了,遇到不少了!

网友B:
键盘的开机键吗?还是别的

网友:
这个键盘开关常坏,所以通常我都会直接找触发点

网友C:
拿万用表划拉的举手!搞维修的最会取巧了

网友:
ThinkPad好多型号开关就在键盘上

网友:
IBM这种机器的开关在键盘上     此类故障进水机多见

网友:
开关在键盘上不触发的挺常见

网友:
开关在键盘上面,都有可能是键问题的

网友D:
有的时候还是不要乱了思路,想走捷径,否则得不偿失!

网友:
思路很重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键盘的开机键吗?还是别的

是键盘上的开关有问题 这种在键盘上的开关坏了 还是第一次遇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款机开关长在键盘上,开关坏了,遇到不少了!

我是第一次遇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的时候还是不要乱了思路,想走捷径,否则得不偿失!

是觉得刷bios有道理 才会去试试的

网友:
我是第一次遇见

网友:
呵呵,很多这种问题了

网友:
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这机子扣掉电池应该可以自动触发吧

网友:
这款机开关长在键盘上,开关坏了

网友:
楼主的贴子不错,还没见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键盘坏是很多 X220上也会这样

网友:
有道理,学习了

网友:
键盘的开机键坏了吧。用表笔开机。二极管当

网友:
IBM遇到过好多这种问题的

网友:
这种开关在键盘上的我一般都先考虑键盘

网友:
思路清晰, 不走弯路, 值得佩服

网友:
这个键盘不便宜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。IBM的键盘坏会引起很多类型的故障。开关集成在键盘上出现故障的概率也大一些

网友:
可以,键盘也不便宜啊

网友:
我是没碰到过类似的故障 另外IBM 也不设计个独立的开关 有的时候 没开关 测量一下电压波形 很不方便 烦死人

网友:
按不触发流程来、必查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拿万用表划拉的举手!搞维修的最会取巧了
我只有举手了。。。修IBM的机器 习惯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