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早上送来个工控机,报价1000左右

楼主(2016-07-08):
有没修过得,现在显示屏不亮,内存换过了,不会搞准备定个cpu板子试试

网友A:
前几天刚修过一个!  放了下CMOS电好了!收了6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几天刚修过一个!  放了下CMOS电好了!收了600

我去,这个⑥啊

网友:
遇到一个类似的,换另一个插槽插上解决,原来的插槽始终不行。

网友:
很羡慕,前几天有个人拿了8块烧焦的凌动板子,也是工控机上的,一个收了50,修好了四个,人家说了,贵了就换板,一个板就200多点,好郁闷

网友:
机器不怎么值钱,软件才叫贵!!!!!

网友B:
关键一些软件绑定主板、老式车床,你喊价多少都能收到,哈哈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插诊断卡,看看是不是屏本身有问题

网友:
忽悠水平厉害的

网友:
这个钱怎么好赚呀晕

网友:
这钱赚的好爽!

网友:
这种还是要看机会的。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一些软件绑定主板、老式车床,你喊价多少都能收到,哈哈。

这个就是,绑定的

网友:
太厉害了
能收到钱很算本事了

网友C:
五月份接到一台,通电不显,该换的都是换了没好,后来懒得弄了。

网友:
这个好修呀,板子也有的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五月份接到一台,通电不显,该换的都是换了没好,后来懒得弄了。

对,这个很尴尬,定的板子

网友D:
这个板子我修过 有通病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板子我修过 有通病的

  什么问题 你倒是讲出来啊,

网友:
呵呵。。这个应该可以把那板子拿出来修吧

网友:
没修到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什么问题 你倒是讲出来啊,

哈哈,他知道就是不告诉你

网友F:
这种要修好才有钱进。你不弄好还是一样白搭啊。表示我也没修过这个。

网友G:
别问哪坏了,我也不知道,直接换的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别问哪坏了,我也不知道,直接换的板子

接下来就是最激烈的客户谈价格了

网友:
之前修道过一台 报价3000 客户维修  他说如果修不好他要损失30多万换线 后面被我分分钟搞定 就是用BGA吹了北桥

网友:
1000感觉都报得太低了

网友:
这个我见过,只修过高压板。

网友:
慢慢搞。很容易挣到钱。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  就是让你赚钱的   你不赚钱都不好意思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器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我怎么没捡到呢哈哈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这种要修好才有钱进。你不弄好还是一样白搭啊。表示我也没修过这个。

那要看你有没有三斤三咯

网友I:
这种板 我这里一个月接几块     修好才200   人家都嫌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板 我这里一个月接几块     修好才200   人家都嫌贵

小工控,都爱休不休的感觉,不像那种大的工厂级别的

网友:
看起来很牛X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那要看你有没有三斤三咯

;P;P;P

网友:
这个东西是干嘛?!

网友:
桥不良遇到过一次

网友(2016-08-07):
要修工控机的联系我

网友J:
我们修一片才300以下,测试卡供电板都有,外面专门维修工控机的人,查到板坏就拿过来修,火花机,精雕机,注塑机,然而最近聊天我才知道,他们修这种板起步价2000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6-09-13):
这个价钱不错啊,什么时候也研究下

网友:
很老的内存

网友:
修工控这玩意真好赚钱

网友(2016-10-13):
修工控还是比较爽的,价格可以报高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们修一片才300以下,测试卡供电板都有,外面专门维修工控机的人,查到板坏就拿过来修,火花机,精雕机, ...

对。都是收钱按千为单位

网友:
这个要是有图还是能慢慢搞好

网友:
这种板子应该不难修,只是形状做的跟普通主板不一样

网友:
工控机是什么没了解过,不过看起来和电脑主机差不多,不显示莫非就是那几个零件,排除法,一般点不亮的机子,内存,电源,主板,一个一个换起试总会找出原因

网友:
6006A的板子哇 这种机器我修多了   跟你一样的机器 我现在公司里就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工控机 这种机器我不管什么问题300一台 都是修同行的

网友(2016-11-22):
这个装cpu的的板子可以取下来修 和普通台式机主板的原理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