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红米闪屏花屏 求助

楼主(2016-07-08):
开就正常,但是运行一会就花屏死机,重启,然后放置一会 就能正常使用一会,系统刷机 恢复出厂,都没用,听说要叫喊渲染器就可以 ,是不是 在哪里 怎么加焊
闪屏

网友:
可能删错了我记得只删了一个打广告的贴不好意思

网友:
是集成在cpu里面

网友:
这个维修的价值不大了,换板子吧

网友:
手机的显示部分是CPU

网友:
加焊下CPU试试吧,应该是高温造成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