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待机电压的1117芯片,插上电源就发烫的厉害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16-07-08):
知道兄弟告诉一下啊

网友:
拆了网卡  换了新1117 相连的都拆了  我怀疑是南桥挂了。

网友A:
有电压 吗  应该是5V转3.3 测下对地  看下是不是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压 吗  应该是5V转3.3 测下对地  看下是不是短路

有1V吧,发烫。阻值是90这样

网友B:
肯定是后级拉低了直接烧机法看下吧

网友:
后级可能会有短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烧机,摸摸那里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机,摸摸那里烫

烧机南桥发烫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肯定是后级拉低了直接烧机法看下吧

烧机是南桥发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烧机是南桥发烫

那就是南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