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4M890T内存问题

楼主(2016-07-08):
很多图纸DDR2内存239脚一般都接地,18脚为NC,为什么这个板不一样

网友A:
你脚位可能没数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脚位可能没数正确

不用数,图上标着有

网友:
图中SA0-SA2是个什么信号,为什么有的接地,有的接3.3V

网友:
因为他的VIA的芯片组, 对内存的读写规律不一样,也不支持双通道。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,他支持AMD专用的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