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-M LX3PLUS R2.0原机BIOS

楼主(2016-07-08):
这片板子只要一引导系统或者引导U盘就会重启,BIOS里面5V电压报错,翻翻点位加焊这两个电阻完美解决问题。附原机BIOS

P8H61-M LX3PLUS R2.0原机.zip

网友:
加焊没用。还会反修的。我搞过用不了几天。要把5V上拉和下拉取掉。从12V检测接线到5V检测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