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 BIOS

楼主(2016-07-08):
HP DV4 版号:WSN DF MAIN BOARD
不亮 找了N个刷了  有一个亮了但不认硬盘 ,leancy support选项改成enabled,保存设置重启后黑屏。
谁有解决的BIOS 给个。

网友A:
DV4确实不好整,显卡一样的,刷上去电流跑的更低,我的是5213TX的,显卡是N13P——GL-A1,你的显卡和我一样吗,给我拍张显卡左侧高清图,我的小电阻错位乱了。另外发一下,你能亮机的bios.给你发下我备份的bios,不知道是否bios坏,卡在1.2A,cpu1.05V,感觉没跑吗,找不到图纸,找到图纸也没点位,不好整。之前客户修过显卡的,这次我换了个旧显卡,不小心把左侧小电阻搞掉了,还是不亮机。你刷下44看,论坛也没5213TX的bios。型号是5213tx,压缩包文件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V4确实不好整,显卡一样的,刷上去电流跑的更低,我的是5213TX的,显卡是N13P——GL-A1,你的显卡和我一样 ...

显卡是216-0833000

网友:
这个BIOS不容易坏吧

网友:
楼主你的好了吗 我记得可以暗屏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