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公共点在哪些位置?

楼主(2016-07-08):
有人说所有pwm的上管d级就是供电点,这对吗?如果要测量公共点的阻值,是不是就是测量上管的d级啊?小白,求解???

网友A:
是的,公共点连到PWM上管的D级啊

网友B:
如果看过地道战就知道公共点在哪里,真的

网友C:
猫猫  一般是这样的,有些PWM的上管供电会采用其他转换的电压。具体以图纸为准。

网友:
这是 刚学的

网友D:
公共点,1电源适配器接口旁边得绿色精密电阻。2所有pwm上管的d极。

网友E:
都有人教你了 你还发个帖子求证下  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不知道的还很多

网友:
这个要自己慢慢摸索,每个笔记本都不一样

网友F:
有19v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公共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19v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公共点

别瞎说。VSB就是不是  P2+  仁宝的vin都不是公共点

网友G:
pwm的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   这是一些基础的 建议找下迅维的资料看下

网友H:
公共点就是19V相连的地方       一般为上管的D级(不一定百分百,具体还得看图纸)

网友I:
公共点应当很好找吧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  pwm上管d极

网友J:
对的,这是最基本的东西,pwm电路的上官d级都是公共点,公共点是保护隔离过来的电压

网友:
啊!,没错,刚学的,一切还在迷糊当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公共点,1电源适配器接口旁边得绿色精密电阻。2所有pwm上管的d极。
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都有人教你了 你还发个帖子求证下  .................

你也说了啊,这是求证,那就是还不能确认嘛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pwm的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   这是一些基础的 建议找下迅维的资料看下
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公共点就是19V相连的地方       一般为上管的D级(不一定百分百,具体还得看图纸)
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公共点应当很好找吧

难者不易,易者不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公共点连到PWM上管的D级啊

后面那个问题还没解呢??

网友:
pwm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看过地道战就知道公共点在哪里,真的

地道战我也看过,知道一点,但笔记本就比较复杂了,不好辨认!

网友K:
找上下管啊,上管d极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这么测量可以 一般 阻值在 400-5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那么平时判断公共点是否短路,是不是需要测量所有的上管的d级???还是说只需要随便测量一个公共点就行了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找上下管啊,上管d极就是

那么平时判断公共点是否短路,是不是需要测量所有的上管的d级???还是说只需要随便测量一个公共点就行了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猫猫  一般是这样的,有些PWM的上管供电会采用其他转换的电压。具体以图纸为准。

那要是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要测量所有的公共点?还是只要测量其中一个就能知晓??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对的,这是最基本的东西,pwm电路的上官d级都是公共点,公共点是保护隔离过来的电压

那要是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要测量所有的公共点?还是只要测量其中一个就能知晓??

网友M:
这个要看图纸才能清晰的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个要看图纸才能清晰的了解。

什么意思啊??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L:
那要是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要测量所有的公共点?还是只要测量其中一个就能知晓??

公共点都是通的,测一个就知道了,这个有个别机器图纸有点不一样,大部分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这种说明是对的,因为公共点是直接与上管D级相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可以这么理解

网友:
也是可以这么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公共点都是通的,测一个就知道了,这个有个别机器图纸有点不一样,大部分都是这样的

哦!原来如此,谢了!

网友:
你可以到迅维学习了

网友N:
各路供电的D极就是呀,多看看教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各路供电的D极就是呀,多看看教程。

教程对我来说不亚于催眠曲,抱歉了,各位老师,不是你们的问题,是我个人的问题,见谅~!

网友:
easy to make money

网友:
您是哪国人啊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那么测量公共点是否短路是不是就测量d级的阻值啊???

对的   一般如此

网友O:
肯定是啊,你学过吗?你老是没有跟说过吗

网友:
pwm的上管d级就是公共点   这是一些基础的 建议找下迅维的资料看

网友:
对,测量每个PWM供电的上管D极,而且测阻值也是上管D极测,阻值常在450-500左右

网友:
用蜂鸣档啊和对地打值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肯定是啊,你学过吗?你老是没有跟说过吗

我没老师啊!

网友:
大神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:
去【迅维】学学吧

网友:
一般都在电源口附近   电阻

网友:
多看资料吧

网友:
j 是的,一般阻值有几百欧正常...

网友:
都是用一般在,,,,,或就在某某附近,能有准确的答案 不!

网友:
你可以下载图纸,找PWM电路,看一看不一定场效应管都是公共点,保护隔离也用,充电也用。有时候电容的一端也是公共点,多看看图纸

网友:
你是铜牌维客????怎么上去的?

网友:
上管的D级都是公共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