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家个问题,T430S这个板子独显的是不是分好几种啊

楼主(2016-07-08):
我以前存过这板子的BIOS 百分百好的 ,结果今天又来一台机子也是T430S独显和上次我存BIOS的板子不一样

网友:
可能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什么情况是不是板号不一样

网友A:
应该是板号不一样吧

网友B:
现在有好多板子型号,板号都一样但是BIOS不通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好多板子型号,板号都一样但是BIOS不通用

对的 设计到BIOS ME等 机器备份的再次刷写到机器上好多会出问题的

网友C:
T430s独显就一个型号吧

网友:
就按板号找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板号不一样吧

真是捉急,再下载个试试

网友:
我标题没写对,板子一样,但是这BIOS 刷上去就是不行,本身的机器还能亮就是掉电,刷了我以前保存的加电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430s独显就一个型号吧

恩,下载个试试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好多板子型号,板号都一样但是BIOS不通用

我这标题没写对, 板子一样,本身这个BIOS能显示就是会  掉电,刷了我以前保存的那个加电不显示,再刷回本身的就可以显示,我以前那个还有刷到别的板子上都测试过的 可以显示,就是在我这台掉电的机器上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有好多板子型号,板号都一样但是BIOS不通用

再从新下载个试试

网友:
有的颜色有色差   还有小型号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