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5R-5521 LA-9101P亮机约2分钟掉电后触发0.03

楼主(2016-07-08):
如题,接到一台戴尔15R-5521笔记本不触发,待机电流0.006.拆机后发现5V电感对地短路,烧鸡拆除4个USB供电转换管后排除故障,待机电流0.01,由于小电池拿掉了,第一次触发到0.8电流不动,强制关机后再次触发 自动重启后亮机。以为修好了,迅速装机,进系统后不到1分钟就掉电了,可以再次触发,但电流只能上到0.02   0.03.拔掉电源等上几分钟后再次通电又能正常亮机进系统。BIOS已经刷了2对了,不管是进系统还是BIOS还是PE都会2分钟内掉电。有碰到的朋友给支个招 。谢谢!

网友:
去买个BIOS 定时掉电 应该是BIOS问题

网友:
先软再硬,祝好运

网友:
查看温控电路有没问题

网友:
定时掉电 BIOS的可能性大 找下原厂或者修改过的bios试试

网友:
把bios芯片换了,刷个工厂bios看下,淘宝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