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底座断针、内存插槽少针,能补针吗?求高手普及技术

楼主(2016-07-08):
我看XB上很多这种维修的,不是整个座换掉,而是断针的地方补上针
求高手普及技术

网友:
补针很难,,,,,,,,,

网友A:
这个到淘宝买槽来换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到淘宝买槽来换把

那cpu座的断针呢?

网友:
拍的不是同一片板吧

网友:
我随便在XB上截图的。你可以去那里搜啊,很多店都提供补针维修的。还有很多评价的。应该不会是假的

网友:
我的Z77,座子也是一样!~准备买块换了!~

网友:
能开机吗?如果可以那就不补了。

网友:
不好搞的。

网友:
我搞了几次。

网友:
还没有换过座子

网友B:
路过看看,问问好像补针也要拆座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路过看看,问问好像补针也要拆座吧。

好像不是拆座的方式,要是那样的话直接换座了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换座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补上去的 想知道

网友C:
换座子有可能,补针不可能,CPU补针是可以的

网友:
换座子不比换桥,成功率要低很多

网友:
直接在CPU上接漆包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座子有可能,补针不可能,CPU补针是可以的

请去XB看看就知道了。补针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,是怎么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可以补。看你怎么补法。

网友:
早些年  775的针插式的底座确实可以补 BGA的没补过   换座子其实不难 以前论坛有贴的  90%成功率还是有的

网友:
没玩过。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

网友:
找个华硕点位图  看看是不是接地脚!

网友D:
有人专门补针脚的,以前在杭州的时候就有值478CPU的针脚的。不过我们没那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人专门补针脚的,以前在杭州的时候就有值478CPU的针脚的。不过我们没那技术

补CPU针脚不难,我几分钟就可以了补好了,但BGA的座子补针我还真没见过,可能我孤陋寡闻了

网友:
为你这个我专门上XB上看过,其实都是换座子的,换针不可能这么漂亮的,至少BGA座子上不可能完成这样完美的操作

网友:
肯定有窍门的,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坛子里肯定也有大神知道,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