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E 8.1.0.1248 商务版--已解决。

楼主(2016-07-08):
机器是YOGA 11,我用UEFI TOOLS提取出来是4860KB,网上面下载的全都是.1.5M的。谢谢!

网友:
搞定了。找不到。最后对比1.5M的,发现只有前面一截有数据,后面全部都是FF。直接用1.5M的代替成功解决。

网友:
有需要就来下载  谢谢

网友A:
是BIOS 吗?  怎么解决的 能说清楚一点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BIOS 吗?  怎么解决的 能说清楚一点吗

是BIOS呀,先备份原机BIOS文件,然后用UEFI TOOL工具导出ME部分,看它的大小,一般有数据的都是前面部分,后面全为FF。   我这个比较特别,原机ME体积比较大,而提供的只有1.5M,对比发现正真有数据的部分都不到1.5M。后面全是F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