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不显示及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07-08):
地点:江阴飞音
人物:q759315349
时间:2016.7.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我是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故障1:整机测试电流1.8左右停留 外接花屏 内显不显示
不用说了 显卡 灌黑胶的!很久之前就找过改集显的帖子 没找到 只能更换显卡了!

有一处地方绿漆掉了 因为旁边都有走线的 有必要上绿油 用紫光灯固化后上机 第五段时走8秒 轻推芯片后 等冷却 上电一路小跑亮机

这算完?不 完了就不用发帖了!
故障2:进系统瞬间掉电
刚经历了生死战的主板估计气还没缓上来 病又来袭了!进系统瞬间掉电 拿起示波器表笔测量各大电感进系统的时候波动 发现VCORE就算不进系统 这波动也很大 杂波一串串的 波形崎岖 一会高一会低 杀掉滤波电容 一个样子 又要找料板了!找了一个ISL62883替换上去0.58A不动 一万个神兽飞过!再找 终于找到一个以前放弃的E40 替换上去 波形完美!无杂 不跳!

测试了6个小时 至下班无问题 交机完毕!
没分了 请动手帮忙加点分!!!

补充说明:楼下回复说很容易掉点 我做法是:第五段等20秒 开始翘四周 用一字螺丝刀很好用!短的很烫手!
                楼下回复说显存容易爆珠 我做法是:用铝箔纸粘上2个显卡芯片 再贴一层高温胶纸 盖住温度!做过很多个黑胶 无爆珠案例!

网友:
太强了 小白学习中

网友:
太强了小白学习中牛

网友A:
灌黑胶不好搞  旁边显存容易爆珠

网友B:
CPU的供电和显卡的供电本来就很杂的,我打过不知道多少台的机器都是这样的

网友B:
绿油的话还是自然风干的比较好,以前照了了一夜的紫光灯都没干,电池都没电了

网友:
打黑胶的都轻松搞下来,没出问题,,还有就是显卡供电芯片出问题了吗

网友:
大神好技术  感谢分享

网友:
打黑胶容易掉点主要是温度不够,显卡四个角落都有黑胶,当你加焊中间融化时四个角的可能还没有融化,这时候要持续加热,稍后轻轻一翘就行了,反正我是这样搞的

网友:
大神思路清晰。果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绿油的话还是自然风干的比较好,以前照了了一夜的紫光灯都没干,电池都没电了

绿油用紫外光 照射干的才快的

网友:
。。有意思 掉点了,直接补上。 干BGA 3个月过去了 现在没返修! 师傅夸我技术好 - - 麻痹的 什么没学会 BGA竟然干的不错! 我也是醉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绿油用紫外光 照射干的才快的

我知道,可能是我买的绿油不行,烤了一夜都没干,后来直接买个直接风干的那中绿油,几分钟就干了

网友:
至今还没有用到过绿油

网友:
给你加分 给你鼓励 哈哈 安徽博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的供电和显卡的供电本来就很杂的,我打过不知道多少台的机器都是这样的

这个波形不是杂 而是不稳定 电压有波动!时高时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灌黑胶不好搞  旁边显存容易爆珠

具体做法详见帖子补充说明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绿油的话还是自然风干的比较好,以前照了了一夜的紫光灯都没干,电池都没电了

绿油不用紫外线灯照射是很难干的,你的紫光灯一定是波长不符合要求,所以照了一夜绿油都没有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绿油不用紫外线灯照射是很难干的,你的紫光灯一定是波长不符合要求,所以照了一夜绿油都没有干。

可能是吧,他们一般不用绿油,紫光灯还是从箱底翻出来的

网友:
戴个厚点的帆布手套就不烫了!

网友:
高手就是不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绿油不用紫外线灯照射是很难干的,你的紫光灯一定是波长不符合要求,所以照了一夜绿油都没有干。

我用过小型验钞机来固化绿油,效果不是很好干的太慢,还是波长不符合要求,换了一个紫光灯后,绿油固化就快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