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5a78L-M LX 开机15秒

楼主(2016-07-08):
            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 m5a78-m lx    故障为开机提示: 意思大致为开机usb检测不通过 , 以为是bios 清除  故障依旧  ,usb跳线  ,故障依旧 。
网上看帖 说是822排阻  ,全部换完  ,故障还是依旧 。那么问题来了。
           于是用表测量 5v正常,这对地阻值也没问题 ,这tm就奇怪了。上网,找图纸  ,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图 , 下载 看看。
那就查822 472排阻的 USB-oc# 信号 ,为什么先查这个呢,因为这个822坏的最多多了, 822 472是一个分压给出的USB-oc#。都正常啊,这个我就奇了怪了。 没办法 接着找 ,于是乎找啊找 ,找啊找 ,终于 发现了一个地方没有电压 ,靠 !难道就系他。
           用二极管档测之 ,嘟........!!!板上测不准 ,果断拆下来 ,在测之 ,嘟......!!! ,穿啦!
   开机试试 ,靠 ! 亮机了!
         为了便于各位同行观看  附上图片  ,以及图纸 ,以后遇上 可以多多的.....      你懂得!!! 没修好的可以看看哦!

网友:
上面这个是图纸和软件的地址

网友:
我自己的也是这个板,现在都没问题!先收藏

网友:
这个都能找到,真是花功夫了

网友:
是哪个元件,图中怎么没见标出

网友:
华硕15秒自动关机都成通病了,有点位图都能秒哈哈

网友:
修的不错,老通病啦

网友A:
看样USB过流不能一味的干排阻,还要看三级管与场管是否正常

网友:
华硕这种15秒关机的主要要想要USB_OC#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USB过流不能一味的干排阻,还要看三级管与场管是否正常

因为之前也修到过 基本就是io和 南桥旁边的822 太多都是这个坏。

网友:
楼主不圈一下,看了费力,新手看完都不知道换了什么东东。

网友:
是那个东西坏了我也有一张也是一样问题放好长时间了

网友:
写的像机关枪哒哒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