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显示屏白屏、花屏,LP156WH4

楼主(2016-07-08):
测量VGL电压-1.54v与SM4027A相连,SM4027A用手触摸烫手,r421电阻导通,到底是哪个元器件造成的白屏呢?请教各位高手分析一下!谢谢!

网友:
没有图,说不太清楚 。、

网友:
逻辑板的IC不行,屏没有供电,都会白屏。要有个图看一下比较好。

网友:
找个破屏逻辑板子代换试试

网友:
先换主控芯片看看,或是电容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