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去保护后 pg 0v 请问 保护的原因是pg引起的吗

楼主(2016-07-08):
风扇转一下就一停 应该保护了

对4脚接地  电源启动

测得各组电压
12  11.8
5 v  5.0
3.3v 3.3v
-5v  -4.15
-12v -10.67v

灰色线 pg 0v

网友A:
当然PG为0了,电源不正常PG是不会有输出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当然PG为0了,电源不正常PG是不会有输出的

那应该是什么引起保护呢?蓝色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应该是什么引起保护呢?蓝色?

所有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使保护动作

网友C:
楼主测的电压是空载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测的电压是空载吗?

是的

只有一个电源本身的风扇呢 头疼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的

只有一个电源本身的风扇呢 头疼

还是上内部图  直观点强制4脚到地 输出正常 说明初级部分 推动部分 没问题了
不能长时间短接的

保护 是由过压 欠压 过关率 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上内部图  直观点强制4脚到地 输出正常 说明初级部分 推动部分 没问题了
不能长时间短接的

加个hdd硬盘  蓝色压数标上-11.6v

问题还是找不到保护的原因

一直追查339 5脚的电路

到各种电压组成汇合点

断开 +12v +3.3v的稳压管 通电检测 这两个稳压管一个出来5v 一个出来3v 也不知道正不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还是上内部图  直观点强制4脚到地 输出正常 说明初级部分 推动部分 没问题了
不能长时间短接的

层主有没qq联系方式 这里太不及时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层主有没qq联系方式 这里太不及时了

还是拍点电源的内部图 发上来
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你分析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拍点电源的内部图 发上来
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你分析下

网友B:
第4张图 r93 电阻又不见了 我真tmd电阻飞有缘分
图1 又标错了 铁线是5v 电阻是-12v  稳压管的是-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4张图 r93 电阻又不见了 我真tmd电阻飞有缘分
图1 又标错了 铁线是5v 电阻是-12v  稳压管的是-5v

还是按照 上边的 长城的图纸 慢慢跑吧

网友:
看了这么多层楼,都没有看到339的2脚有没输出高电平保护,339各脚在短接前后的变化也没有!可见歪楼歪到严重!检查都没点到要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