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2262w LED灯珠老化 应急办法

楼主(2016-07-08):
    今天接了一台  联想L2262w 客户说 不亮 开机测试有画面 没有背光 LED的 以为升压电路故障 拆机测量电压正常 没有短路。上图

用报废的屏LED 测试升压板 能点亮 测量升压为44V  升压板 正常 只能是LED板故障了。拆屏---上图

图片不太清晰  看LED灯发黄 以为灯珠有坏的,上3V电压 测试每个灯珠 结果全好--亮度基本相当。没有明显差别。 上升压板 开机灯条闪一下。
上废屏【20寸】灯条正常点亮。反复测试了几边 结果一样。奇了怪了  想了想 只有一种可能了 更换灯条 可惜没有一样的 原配的灯条32个灯珠。两路。

这是另一个废屏 拆下的灯条 33个灯珠 3路 -改电路可以使用【我嫌麻烦】不如原装灯板应急一下 也测试一下我这样的做法能用多久。
LED灯老化-应该是内阻变大了 就试试吧 首先短接一个灯珠【两路一边短接一个】 上升压板 还是闪一下 【在短接一个--两路等于一边2个LED灯珠短接】
上升压板 亮了 测量电压42V 电压片低【老化的LED也就这样】看亮度 不影响使用   装上屏 测试马马虎虎吧 跟客户解释一下 应该没问题  上图

亮度没太大问题 右边有瑕疵 看看吧

希望使用时间能长点。 对我们维修有点福利【哈哈哈】

网友:
原LED灯条中,还是有几个老化了

网友:
灯条还没有修过,涨涨知识

网友:
没修过这个

网友:
现在LED套件不贵,不好修,直接换一套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还是换好点,对了,楼主的意思是并联led?,不会占位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