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--------不可缺的维修工具

楼主(2016-07-08):
修板就是要胆大、心细、沉住气。  ----------------------  欢迎各位大侠、高手讨论。     打酱油、冒泡、灌水请绕道
LA-5751p G470
电流0.2左右,触发5-6次,有次能到0.8左右-----------不稳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CPU的SVID 每次都能出来

电感后端
两个CPU供电MOS管的下管

两个CPU供电MOS管的上管

分析:
CPU供电在红色框中保持稳定(将时间放大,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)。在稳定内的时间轴内,芯片是否会继续工作?是供电导致的掉电,还是PG ...信号导致的掉电呢  ???
最后,测 SYS_PWROK 电压为低。。。。。
测  VGATE     瞬间掉电
换U6解决问题

最后亮机照片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重启 ,关机 ,已经测试1个多小时,无问题
如果没有 示波器,是不是要准备换桥了呢??

网友:
不错,技术很精湛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楼主使用的是哪款示波器  好用吗?

网友:
复位前的前提信号

网友:
示波器辅助修掉电还是很有效的

网友:
这种芯片很少坏的吧,掉电PG引起的倒是有,碰到电源IC坏的,51117坏的多些引起掉电

网友A:
sys pwrok这个信号最多只能影响没复位,不可能电流低导致cpu电压低吧或许这个就是个另类,居然测这个好信号会掉电为什么不换个95831,而是去换u6什么思路?

网友:
一直不会双表笔

网友:
楼主 玩的很溜嘛   学习研究下

网友:
会用示波器就是好,可以少走不少弯路

网友B:
看的晕晕的  能不能给小弟讲解一下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sys pwrok这个信号最多只能影响没复位,不可能电流低导致cpu电压低吧或许这个就是个另类,居然测这个好信 ...

首先 解释:sysy_pwrok 是确实不会导致CPU电压低。。。。我的意思是: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已经有pg。VGATE和PCH_PWROK 通过U6形成SYS_PWROK 。 VGATE   3V瞬间就掉了,说明芯片已经正常。测sys_pwrok ,没有电压。那就只有换管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首先 解释:sysy_pwrok 是确实不会导致CPU电压低。。。。我的意思是: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已经有pg。VGA ...

那你还纠结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运气好吧11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的晕晕的  能不能给小弟讲解一下???

实地出来的这都没看懂?

网友:
这个运气吧,一般是查CPU供电芯片是否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首先 解释:sysy_pwrok 是确实不会导致CPU电压低。。。。我的意思是: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已经有pg。VGA ...

没有纠结啊 ??

网友E:
楼主修的不错,一直都是看图纸,修,想搞个示波器,没来得及啊,不知道用哪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实地出来的这都没看懂?

呵呵这么说你看懂啦???

网友:
这个门坏的少的

网友:
待加强中,还不太会用这玩意。

网友:
实地出来的这都没看懂

网友:
sys_pwrok没出来导致的掉电,另外G470图纸应该是LA-6751P吧

网友:
恩  确实很少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修的不错,一直都是看图纸,修,想搞个示波器,没来得及啊,不知道用哪个

泰克  真心不错。

网友:
维修有示波器能收个好价钱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 分享精神

网友:
谢谢,楼主技术很过硬,关系更过硬啊,小弟佩服

网友:
示波器不会用,很羡慕楼主,正在努力学习示波器

网友:
膜拜大神,其实我只是来,要养成回帖的好习惯

网友:
一般95831多吧,这个u6但是没换过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不错!

网友:
哪里有系统学习示波器修笔记本的教材

网友:
买了个。一直没用

网友:
分析太多,看得头大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会不会很要占用时间?

网友:
没分下载了,混点分,祝楼主生意兴隆,身体健康

网友:
神器啊 但是我们这些新手还不会用

网友:
好多前阿,一台!

网友:
高手 ,不错,好好学习,掉电是比较难修的

网友:
这么说也就是雷士广达的HWPG没出来而导致的掉电lo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哈

网友:
示波器用得好 加分鼓励

网友:
数字的好使啊

网友:
这个示波器 我也有但是不太会用啊

网友:
机器不稳定 掉电的问题 示波器的确是很好的工具

网友(2016-08-07):
会用示波器就是好

网友:
还不怎么会用 多向大神们学习

网友:
漂亮,示波器强大啊

网友:
说的根真的似的

网友:
谁能带带我 新手求师傅

网友:
不错,用示波器真的方便很多

网友:
示波器很快解决问题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

网友:
感谢搂主的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的晕晕的  能不能给小弟讲解一下???

哈哈哈啊楼上你不知道人家是去实地找女人的学显波器干嘛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网友:
技术很精湛好样的

网友:
看来要多用用示波器啊。

网友:
我想问问CPU_PWRGD和PCH_PWOK任意一个直连SYS_PWROK,,不用U6可以不?反正CPU_PWRGD和PCH_PWOK都正常的情况下????

网友:
技术很精湛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还是示波器好,不然桥啊,供电芯片多要换

网友:
好贴啊 ,掉电很麻烦的

网友:
波波太贵呀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呀,向你学习

网友:
示波器买不起

网友:
有示波器修得好轻松

网友:
这个问题出得确实少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谢谢分享下次注意

网友:
示波器辅助修掉电还是很有效的啊,

网友:
我的示波器就会量下电压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示波器什么牌子 多少钱

网友:
示波器是好东西啊,抓波单词出发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。维修就得有这种精神

网友:
现在100M的示波器最低的有多少钱

网友:
按图纸的,应该是有上料的啊……

网友:
求推荐好用的示波器。

网友:
好工具还是不可缺少地

网友:
示波器贵吗

网友:
还是喜欢用模拟的,数字的调来调去好麻烦,

网友:
我不想灌水,可是楼主的G470应该是6751P吧

网友:
才买了示波器,好好学习。

网友:
示波器很好用,楼主技术很不错的

网友:
泰克的 好利器哟 今天我800入了个二手普源 还没到 不懂使用来问你哦

网友:
想换示波器 推荐个呗

网友:
看来我也得买台这个了

网友(2016-09-07):
楼主这么快就查出来了,真是高手b

网友:
听说泰克示波器也蛮好

网友:
查前级有信号,输出不正长就是它坏啊

网友:
示波器貌似很好用,修电路好快,我也要进一个,有什么好的品牌推荐一下

网友:
门电路问题?

网友:
看不懂在说什么

网友:
这是泰克那个型号的示波器

网友:
思路明确,值得学习

网友:
技术很精湛,值得学习 啊

网友:
这东西维修量大必须的要

网友:
一直都想要个示波器,老板不买啊

网友:
主板维修的神器,示波器

网友:
现在维修用示波器的地方多着了

网友:
没有诊断卡了,用示波器就多了、

网友:
打酱油、冒泡、灌水请绕道

网友:
确实不可缺呀

网友:
来自: 江苏盐城
LA-5751P好像是G460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