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松下cf-t8笔记本,带触摸屏的bios

楼主(2016-07-08):
原机编程器读取的bios,亮机ok

网友A(2017-09-18):
松下t8的bios备份刷写,要用的哪个型号的编程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松下t8的bios备份刷写,要用的哪个型号的编程器?

一百多元的那种海口TL866CS编程器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百多元的那种海口TL866CS编程器就可以了

bios芯片不知道啥型号,普通CH341A编程器 不知道能不能读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芯片不知道啥型号,普通CH341A编程器 不知道能不能读写

好像是25px32的bios芯片,你打开你的编程器,看看有没有这种型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25px32的bios芯片,你打开你的编程器,看看有没有这种型号了

有支持24系,25系,先用编程夹子试试看:daxiao:

网友(2020-02-22):
刷了这个bios后,设置的bios密码可以去掉了吗?买的二手电脑,现在进不了bios,要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