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02ca

楼主(2016-07-08):
     不懂得地方是      这个 管子  为什么拆掉    还有电压 ?

网友:
故障是   待机 5v 电感  偏低   只有  1.3v 左右       拆掉     5v电感   后级还有 1.3v 电压       拆掉了  图中的   管子后级1.3v 没有了     管子s级输出3.3v ?

网友A:
是不是你三五v电感搞错了

网友:
待机芯片5V的开启是否正常?

网友B:
在印象中这个好像是充电芯片的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三五v电感搞错了

点位图上  是   产生 3v   5v     有标示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印象中这个好像是充电芯片的吧.

产生待机 3v   5v   的    没有看错

网友:
修华硕  还是一头雾水。  哎   【迅维】的 老师们  出来解答下了  。

网友:
华硕的本子小件坏的多,不好打问题啊

网友C:
  是不是转换二级电压的管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转换二级电压的管子啊

是的   是EC的问题、  在顶货了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EC拆了就没漏电了 所以才说IO问题?

网友D:
待机先有5V 触发后产生3.3V ,5V拉低,常见是控制信号拉低,建议断开FOCEOFF 试下。

网友:
跟EC 关系不大,除非明显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待机先有5V 触发后产生3.3V ,5V拉低,常见是控制信号拉低,建议断开FOCEOFF 试下。

待机时  我就测到了  3.3v     只有 5v    被拉低了  1.36v

网友:
有电压也正常  这个应该是一个放电的管子  电压应该来自充电的上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