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言不合就发贴——ACER飘逸式弯路维修

楼主(2016-07-09):
               主板是ACER的,什么型号到还真是忘记了,拿到手是不触发,发现没有3/5V,通电瞬间
用波波打了下,发现3/5V出来后又掉了,这种掉很奇怪,怎么个掉法呢,3/5V出来后大约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才掉,大约出来后三分之一秒后才掉吧,相对来说,掉得挺晚的,但是没次就掉,不像是后续短路,更不像是反馈了,有点像功率不足吧,于是去打上管D级,发现从通电
到已经没有了3/5V,该20V动都不动一下,所以弯路由此行成,那么什么问题呢?去量了升压
电路,也没问题,换了芯片还是一样,摘了转换电压管子,现象还是一样,换了上下管,结
果,还是一样的一样,觉得不能瞎JB乱换了,分析一下,怎么分析呢,我也不知道,瞎JB分析
吧,因为3/5V产生以后和掉下来是有一个时间段的,会不会是后面的电路出了问题,但是转换
管都拆了,也没有哪里短路,这时候想起来,以前修过的一个三星的主板,保护隔离没有过,
但是公共点是有20V有,不是保护隔离没过,是没完全过,所以老是触发掉电,也是搞了好一
会,那我这个ACER会不会也是这样呢?不管他,先量一量,这一量还真发现问题,呵呵,如下

图,

通电瞬间,PQ32的G级是10V左右的低电平,但是大概过了那么一小丢丢时间,他会变成
20V然后又变成10V左右,嘿,再量PQ1的5脚,D/C#,发现通电后过了那么一点点时间,他会
变成3.3V然后又掉下来,这时候想都没想去量充电芯片88731的13脚,ACOK为低电平,哈,就
是你了,测了下88731的基本条件都正常,直接换掉88731,ACOK出来了,3/5V也不掉了,
很明显,这个故障是EC得到供电后,没有收到ACIN,那么EC认为是电池在供电,然后EC就理
所当然的发出D/C#去完全打通放电管同时去闭关保护隔离管PQ32,本来应该发生的现象是
3/5V掉,然后公共点也会掉,但是不知道PQ32为什么发神经虽然他的1脚为高电平但是他的4脚
还是为20V,所以走弯路或许不是我的错,进来后不加分就是你的不对了。

网友:
忘记了说,为了保险起见,PQ32也顺手一起换了。

网友:
有时会忘记去测公共点是不是真的公共点

网友:
LZ维修经验丰富,这种问题不好修,特别是掉电的

网友:
你的图像很牛X  加分 加分

网友:
传说中的假公共点让你给发现了2次

网友:
如果你直接换PQ32呢,也许就是PQ32的问题,上图可以看出充电芯片的CSSP,CSSN是PQ32后面的,PQ32不正常也会导致充电芯片不正常把

网友:
ACIN引起的这个故障确实不好修复  已经加分

网友:
由于换了两芯片,故障点还是有点扑朔迷离啊。不过还是修好这是最重要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  简单   多用心 有货直接换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还是过硬的,学习了

网友:
掉电的不好搞呀,下错手有时就无法挽回了

网友:
修的不错了,维修就得换位思考,不能再一个地方死磕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收藏了,又多了点经验。

网友:
学习了,看来还得少动手多动脑,少走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