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到一台送修联想B470,结果遇到潜规则了!

楼主(2016-07-09):
原电路上CPU供电的第一组的上下铁壳管已经挂,边上的ALC也挂,电路板也被烧得快穿了,惨不忍睹,估计难以飞线解决,那么第一组下边有预留的空位,不知能否用上?请高手们分析下?原电路损坏严重下,能不能直接挪到第二组预留位上来用?

网友:
应该不可以  第一组要正常工作

网友:
记得之前试过,弄了半天还是不行

网友:
能否上传一下图片  好人大侠们帮你分析!

网友:
如果把第一组的所有信号挪过去  可以试试  实在不行你就剪板试试!!!

网友:
改一下试试喽。不做永远不知道。

网友:
要用也应该把整体信号往下移吧不然应该不能用。

网友:
我看过一贴好像就用的空位置

网友:
ALC什么东西?声卡

网友:
已经证实可以用到下面空位了

网友:
这个直接他丢了吧

网友:
楼主这么叼 是把所有原件都移过去了?

网友:
信号移下来应可以,试了不知道。不试永远不会进步

网友:
楼主有下文吗?修好,可以上照片吗?如何改的。

网友:
可以改电路吧

网友:
已经烧了,就不好修,关键是短路吗

网友:
把预留空位的控制G级飞线到原来烧坏的那一相供电上去,补上mos管

网友:
OK了,还要把第一相供电的电阻和电容也移到下面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