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 刷机报错代码-2,请问是什么问题?有没有遇到过??

楼主(2016-07-09):
如题!!
机器刷机报错代码-2,开机卡在白苹果重启,

网友:
刷机走不走进度条

网友:
还没遇到

网友:
你好
哪里是iphone更新日志?
那么我们可以看看,发现什么是错

网友A:
-2不多见,关键看刷机进度条走多少才可以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-2不多见,关键看刷机进度条走多少才可以判断

解压固件就可以刷机,然后进度条出来,还没有开始走,就一直等待,最后报错-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