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此款笔记本主板型号

楼主(2016-07-09):
+
如图,小白,接到一台笔记本主板富士通的,但是铭牌,都已经被撕掉了,小白对富士通不熟悉,请教下,这个板子,那个是板号,还有那个型号的笔记本用到这个主板。下面的全部的丝图放大图

网友A:
能不能拍的清晰点,想看,看不清

网友:
看不清楚啊。

网友:
来特写,有丝印的地方来特写

网友:
这种一般没图纸

网友:
富士通的板子图纸不多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 小白就不要修了。标识都没得

网友:
不过 看起来 挺  老的啊

网友:
这电脑得有十年了吧

网友:
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  要不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把图放大清楚来看看

网友:
图纸应当不好找

网友B:
这个 图纸应该是好找

网友:
10年的本 还能用吗

网友:
大神,已经不能用了,现在想知道这个板子的板号是那个,还有是配什么型号的笔记本,求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图纸应该是好找

大神这个板子的板号是那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拍的清晰点,想看,看不清

大神,已经重拍了,这个板子的板号是那个,还有是配什么型号的笔记本,求指教。

网友:
不是太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