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下液晶电视问题

楼主(2016-07-09):
一台电视图像颠倒 用什么模式都是倒得  请教一下各路大神 是什么问题 本人对电视不是很懂 但很好奇 求解 谢谢大家!

网友A:
刷个程序试一下先

网友B:
先点下屏看看   没有问题 看看 屏线    什么牌子的   海信 TCL 优先刷BIOS 三星LG直接放弃  应为大多为屏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点下屏看看   没有问题 看看 屏线    什么牌子的   海信 TCL 优先刷BIOS 三星LG直接放弃  应为大多为屏坏

恩 谢谢老司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程序试一下先

恩 我也感觉像程序问题  但是刷哪个我都不知道

网友:
刷鞋一个BIOS试试吧

网友:
写个程序,或看能不能调整过来

网友:
刷的是驱动板的 程序吧

网友:
驱动板BOIS问题

网友:
刷个工厂程序试一下吧

网友C:
分辨率那旋转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分辨率那旋转一下

什么意思? 电视里没这个功能

网友:
进入工厂模式跳一下 看看可以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