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无wifi这还叫事儿 进来瞧!

楼主(2016-07-09):
iPhone6无wifi这还叫事儿 进来瞧!

  【型号】:iPhone6

  【故障现象】:WIFI功能不能用

  【维修过程】:WIFI不能用首先从WIFI电路查起,目测发现WIFI芯片已经更换过。把WIFI芯片直接拆掉打值发现WIFI芯片焊盘上的26脚和28脚对地短路,查看电路图这两个脚并不是接地脚,所以肯定是不正常的。

图1 iPhone6无wifi维修一例

  通过点位图软件查看,26脚和28脚只接了一个电容和电感。芯片已经拆掉。线路之间只有可能是电容短路了,拆掉电容阻值正常。从料板拆了一个同样的电容换上,如图:

图2 iPhone6无wifi维修一例

  实物图:

图3 iPhone6无wifi维修一例

  电容焊好后再把WIFI芯片装上,用万用表量测不再短路,通电开机进入系统后WIFI图标出现,联网正常,此板修复。

图4 iPhone6无wifi维修一例

网友:
不错不错,,,测阻值真是万能的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晰

网友:
拿个好表,打值很重要。

网友:
楼主好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再次证明  HCRT  修苹果不是事儿

网友:
楼主这标题好牛逼啊  学习了 以前也碰到过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手工活不错,动不动就敢拆芯片测,不用动芯片也可以测得出来啊。

网友:
看图纸线性电压是内部产生的,不知能否烧的出来。

网友:
楼主是看了迅维的维修iphone维修不是事。才维修iphone不是事。

网友:
楼主细心啊,把上家没弄好的修复了。

网友:
高手啊,小白学习了

网友:
上家真不长心,拆了芯片也不打下值。WIFI脚也不多啊

网友:
这修复的那叫一个溜

网友(2019-05-18):
饿呢呢  检查步骤 查阻值 查电压

网友:
谢谢了楼主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