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

楼主(2016-07-09):
G405 AMD独显机器,开机电流在0.45-0.55之间来回跳变
拆机加焊CPU三合一的桥开机电流可以在0.6左右跳变了
请问这是不是三合一的cpu坏了啊

网友:
BIOS刷过没有? 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?

网友A:
这一个现象不能百分百定性U坏

网友:
查周围的条件

网友:
BIOS刷过的话,一般就是U坏了,这U坏的挺多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是刷下BIOS,再判断是不是U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一个现象不能百分百定性U坏

加焊一下显卡可以跳到1.0的电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一个现象不能百分百定性U坏

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啊 请问

网友:
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?

网友:
拿示波器查时序

网友:
看3v对地阻值

网友C:
补焊一下CPU 吧,基本就是他的问题,还有BIOS 电池有电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补焊一下CPU 吧,基本就是他的问题,还有BIOS 电池有电么

电池有电    cpu也加焊了  没用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啊 请问

怀疑BIOS可以找个BIOS刷写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怀疑BIOS可以找个BIOS刷写下试试

您有没有g540编程器的驱动啊  网上怎么下不到

网友:
哪位有g540编程器的驱动  给我发个  谢谢

网友:
编程器也坏了 我也是无语了  我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