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b75-m lx

楼主(2016-07-09):
刚一大早。。一同行就拿块华硕P8B75-M  LX来,说不显示有点急。我拿上检测。CPU...内存,,桥,总线供电多正常,,就A13和A14没电压,,,拿点位图一看这二个多到南桥里面去了。。量了下南桥上的电容有几个为30多欧姆。。而且南桥有一点点烫。。不知道怎么查了。。是不是南桥挂了。。本人小小小白,,望各位高手指点。。

网友A:
主板相关 可以直接发到对应版 这个是笔记本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相关 可以直接发到对应版 这个是笔记本版

..呵呵。。看错了。。

网友B:
查一下时钟开启的条件看满足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一下时钟开启的条件看满足不

这个没时钟芯片。。

网友C:
有点烫应该是正常的吧。看下PG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点烫应该是正常的吧。看下PG正常吗

上假负载。。PAMPWROK有电。。。。。PWRGOOD这个没电。。。没头绪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