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全提醒,登陆地点异常?求解???

楼主(2016-07-09):
本次登录位置 45.221.231.43 - 美国,上次登录位置 14.103.80.233 - 北京,我人在深圳,咋回事儿???

网友A:
可能是因为用的无线网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因为用的无线网吧。

无线网怎么了???

网友A:
无线网的IP地址不是固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线网的IP地址不是固定的。

再不固定也不能出国啊!它总不能自己能翻qiang出去吧!

网友:
可能是迅维的IP检测有问题

我这边暂时没有出现你的问题

网友:
检测出问题吧,或者没有用代理IP吧。

网友B:
又看了一下,确实如此,我的也是登陆异常,不管了,论坛服务器关系吧。

网友C:
网站是基于访问IP给出的提示:
1、当地互联网服务商有IP发生变动。
2、通过代理上网。
3、有一定的误报几率。
4、我们网站使用网络加速,有可能造成这个提示。

不管如何,如提示,就修改密码,最好密码设置好之后,设置的比较复杂,然后绑定Q 登录。使用Q登录还是比较安全的。 不输入密码,就不容易泄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看了一下,确实如此,我的也是登陆异常,不管了,论坛服务器关系吧。

嗯嗯,就是这样的,搞得我有点担心,担心这个号被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站是基于访问IP给出的提示:
1、当地互联网服务商有IP发生变动。
2、通过代理上网。

我一直没改,一直也是用二维码扫描登陆的,应该没问题吧!

网友D:
我也经常遇到  人在上海  登陆地在深圳   为此我也改了密码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也经常遇到  人在上海  登陆地在深圳   为此我也改了密码

改了密码就可以了吗?就不会老是弹出安全提醒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改了密码就可以了吗?就不会老是弹出安全提醒了吗?

貌似   还有异地登录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貌似   还有异地登录情况

呵 呵呵!貌似解决不了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