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一闪就灭

楼主(2016-07-09):
显示器一闪就灭但是指示灯还是绿灯,怎么回事

网友:
高压板、灯管

网友:
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先测试灯管

网友:
就灯管和高压板这俩问题,一个一个测试下

网友:
那是高压或背光有问题,,,,,,,

网友:
先试出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,还有电容

网友:
出门右转有家电脑维修店,不谢

网友:
很强势的告诉你  暗屏
很牛叉的跟你说   你搞不定

网友:
拆机,看电源板有无电容鼓包,5V和12V输出是否正常,在测试灯管是否是好的。你的灯管坏的可能信大些。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、就是灯管

网友:
我正好碰到这样一个,开始无脑直接换一体板
发现情况依旧
测量12v 5v 3.3v都正常
后来是一个灯的电线断了,触发了保护

虽然知道了原因,由于某些原因,最终没修好

网友:
背光保护了 先用驱动条测试灯管确认没坏再修

网友:
如果你不晓得 怎么搞 建议你别 自己动手喔。。。里面有220v    高压的

网友:
灯管和高压部分的问题。你用测试灯管的试下灯管是否好的

网友:
屏背光或者高压板有问题

网友:
灯管坏的也多,你最好还是交给专业维修的人。

网友:
灯管 灯条 升压板  高压板?

网友:
电容鼓包,高压板,灯管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高压保护了

网友:
灯管, 高压

网友:
拆出来。看会不会是爆电容了。要不就是换高压板。和灯管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灯管,楼主,这个风险很大,老手有时还弄坏屏的,你还是找维修店吧。

网友:
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,替换高压板或测试灯管

网友:
保护了,LCD检查高压,灯管,LED检查灯条,升压

网友:
不是高压就是灯管

网友:
先测试灯管。。看看电容是否怀孕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黑屏了能看到里面的图像的话 要么高压要么灯管咯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那一块的

网友:
高压有问题,或者灯管有问题

网友:
刚刚整好一台-----升压板保护了。

网友:
嫌疑最大的是高压板,灯管次之。

网友:
大多数就是灯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