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3445.板号13325-1 集显。

楼主(2016-07-09):
    前二天接到一台,DELL 3445集显单CPU的那种机器。。
  故障现象是主板其它电压都出来的,唯独APU_vdd和APU_vddnb出不来。。量了下这二个电感,阻值只有0.01我想应该是CPU有问题了吧。
过二天又接了台机器,同样的型号同样的板,但故障是屏幕很暗但能显示。
本抱着学习精神,把主板拆出来,想量一下这个RT8179C正常情况下SVI2这组信号电压和一些图纸上对于我陌生的一些脚位电压是哪样的。
于是通电我就开量了。。先量了。SVC,SVD,SVT看下正常上电情况下这有多少电压,全是1.8。5V供电是正常的

于是又量了些基准,开启之类的。EN.3.3v,v064.0.64v. IBIAS.2.0V pwrok.1.8v. vddio.1.8v

这些条件,前二天接到的板不出APU_vdd的也都满足。。
于是我的神器就点上了,1脚BOOT,33脚BOOTA相连的一个升压电容上刚点上去是6V
结果它娘的灾难就来了。。没有一秒,33脚的电容只见神器显示上从6V一下变成了0V,
转头量下1脚的电容变成了4.64V。。我的天啦。故障竟然就这样产生了,并且是跟前二天接到的主板故障一样。
这款机器这么脆弱吗..?不出APU_VDD和APU_VDDNB.算它马通病吗、、、
于是我重插电,触发量下其它脚位的电压。其它脚位正常。就是SVC和SVD,SVT这三个有变化。
成了1.8-0-1.35.

我在怀疑供电芯片和CPU,订了个供电芯片在路上,
但是我现在在想,这机器之前是能亮的,只是量了下升压电容故障就和之前那块坏板一样了,芯片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太大啊。。

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啊。。在线等

网友:
那老兄最后什么坏了你饿,修好没

网友:
手里现在有块一样的板子,不显示,所有电压全,打算刷个BIOS先。

网友:
直接兑换bios试一下 不过觉得好的可能性小

网友:
跟你说一下,这种机器的集显电压是在亮屏前一瞬间有电压。之后就没有电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