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w650eh维修,人为故障,调包

楼主(2016-07-09):
客人拿来说自己换外壳开不了机了,看电流,跑数的,看cpu集显供电,一直没起来,说明没跑完,就从这里入手吧,因为cpu核心供电正常,先不考虑供电的问题,刷个bios吧,故障照旧,还是倒回来查供电吧,尼玛啊,电源芯片旁边居然被螺丝打板了,其中有一条线连电源芯片的,对地阻值已经0欧姆了,更换电源芯片后,不短路了,但是供电也不起来,找不到图纸啊,不研究了,直接把独显供电拉过来,这个功率够大,外显正常了,内线还不显,量屏显,edid2条有一条断了,接吧,接好后,屏显示了,但是就是坏三星屏那样跳的,你大爷啊,什么破烂玩意,估计又是给人掉包的。管不了那么多,屏的问题让客人自己去闹吧。

网友:
现在二修的机,CPU,屏,内存,无线网卡,硬盘都会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