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良教你如何购买显示器灯管测试仪器

楼主(2016-07-09):
首先感谢【迅维】,感谢覃老师,感谢论坛上指点过我的各位神。让我从一个不懂测试300V大电容的一个小白,到现在液晶显示器差不多能维修。我现在把我们县的大约60%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活拉到手了,现在努力向维修液晶电视机发展。

    很多新学弟,他们不懂什么测试显示器里的灯管好坏,经常问来问去。我昨天想找个帖子给一个发问的新学弟看,结果发现没找到,所以今天就想发个帖子,告诉各位新学弟,如何测试灯管好坏,需要买些什么仪器。

   好,首先,我们需要一个可调电源。

相对来说,如果只是用来测试显示器的灯管,那么,它能输出12伏电压已经足够。但为了以后更好的利用,建议购买输出电压在24伏以上的。

各位同学,不是下面这种可调电源哦,看清楚了。

网友:
接下来我们要买一个点灯器,几块钱,很便宜,可以多买几个放着。

网友A:
灯管还要什么测试仪,其实就是一个高压条
或者说,就是单灯高压条,穿上了马甲,,,就成了测试仪

网友:
有一些老鸟同学,可能说,我用一条高压条DIY就可以了,没错,是可以的。
但是对天新手来说,尽量选择成品,更简单,更明了。
然后用可调电源给这个点灯器提供12V的电压就行了,点亮后,再详细看每条灯管的电流,如果和其他同一个屏上的灯管的电流不同的话,那肯定就是这条灯管坏了,直接换掉,OK.
用这种方法来测试,不用几分钟,你就能快速测量到故障点,非常的实用。

网友:
判断还是挺好判断的,就是换麻烦了点不熟练

网友:
哇哈哈,昨天就是我问的啊
对新手来说,确实有成品能直接明了的判断很重要

最近和亲朋好友吹牛说要学习维修显示器
然后就收到一堆烂显示器

配合教学视频和迅维的书,再加上请教各位学长
打算1~2个月内真正修好几个,而不是靠换板改板

网友:
用单口高压板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还要什么测试仪,其实就是一个高压条
或者说,就是单灯高压条,穿上了马甲,,,就成了测试仪

是的 就是一个高压板改的

网友:
这也是个办法,关键是还能看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