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00 不触发

楼主(2016-07-09):
Z400不触发 3V 5V都有 刷BIOS吗 刷EC还是南桥BIOS

网友:
如果确实是BIOS问题就刷ec吧

网友:
查下EC的触发条件 要刷BIOS可以考虑先刷个EC的试试

网友A:
不触发不要想着先刷BIOS,先查有没有过隔离然后再查查有无待机电压,主板各大供电有没有短路等等等等最后才考虑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不要想着先刷BIOS,先查有没有过隔离然后再查查有无待机电压,主板各大供电有没有短路等等等等最后才 ...

半罐水。。。也不认真看下楼主的内容。

网友:
楼主的修好了吗?我这有一台不触发的,刷BIOS没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