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05背光不亮

楼主(2016-07-09):
联想C305背光不亮查接高压板供电正常 没有开启电压DISPON DISPON连接到U10 查U10  1,2,5脚都有 3.3电压4脚就是不出电压换了一个问题还是一样  求指点

网友:
检查一下DISPON的对地阻值是否异常。

网友:
阻止很正常

网友:
u10的1      2脚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1 2 5为高的话就找个与门换上吧,

网友:
楼上正解,或借个电压看看。条件没问题,后级不短路,没有什么好想的,换。

网友:
感觉DISPON是有短路,要不你拆去U10,直接VCC3看看。

网友:
修好了  是我大意了换上的也是坏的 重新换了一个就好了  感谢各位给的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