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 1600js bios不认盘又不转动

楼主(2016-07-09):
硬盘好似死了电源,完全没反应,试过清洁接口都是这样,因内有重要资料,请问是坏甚么有救
吗?
请各位大大大指点应怎样修,谢谢

网友:
自己别瞎搞  找专业的人弄吧

网友:
换相同PCB,在拆原盘ROM(8脚那个)换上,一般都能OK!在不行就是电机坏!

网友:
发到深圳去数据回复吧!

网友:
上次我遇到一个WD1T 的硬盘 电压没上去 就是一个电阻坏了修好的

网友A:
电路板坏了这个电路板是1335的电路板很容易坏的因为电路板的发热高所以容易烧换一张才20-30元没必要去专门修这个电路板,,如果硬盘有重要数据的话那就不一样了,,一般这盘换板要对换原来的bios数据芯片即rom芯片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路板坏了这个电路板是1335的电路板很容易坏的因为电路板的发热高所以容易烧换一张才20-30元没必要去专门 ...

谢谢
买块电路板,不可用回新电路板的 rom 8脚芯片?

网友:
既然有重要资料,那就不要自己搞了,,、

网友:
淘宝上买个一样的板子,换上,别忘了换BIOS。还不行就是电机损坏,得开盘了。

网友:
只有这方法了,,,,,,,,,断了就得飞线来接

网友:
只有这样才有进步,不然没有人高研究了

网友:
直接买板更换测试。这样效率要高的多

网友:
找个同样的板子,试下,比折腾修省事

网友:
淘宝买个一样的板,先装上去看看转不转,转就将bios移过去,不转就是电机挂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