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224无3V 5V维修

楼主(2016-07-09):
没有分啦,发帖骗分,各位合作一下 被骗骗
板       号:MBX-224
故障现象:有待机电流不触发。裸板发现有轻微进水,应该是从触摸板的按键开关进去的。
故障诊断:
1. 待机电流 0.009,按开关有轻微跳变 跳到0.012掉回来。
2. 测3V, 5V待机 没有,线性正常,公共点已通过,待机 由EC的15脚 ALW_ON 控制,断开所接的2.2K电阻 15脚输出0.9v左右

3. 查EC的条件:测EC待机 AVCC待机电压正常,时钟有波,复位正常,LID正常。EC_BIOS CS#脚电压不正常 0.9v
   看来问题来自于此了,  由SPI_ROM_CS#经过 R775提供,测U3(未装) 2脚无电压,但SPI_ROM_CS#在另一个未装的地方测到3.3v,
   判断断线。

4.直接飞线CN30 8脚到U23 1脚。 ALW_ON 3.3v ,3v5v待机产生,可以触发。测试的时候不上CPU会掉电,上CPU正常。维修结束。
5.另外有一条很明显的断线 (其实一开始是从这里开始修的)发黑 用万用表头提一下就掉了的 如图

用放大镜看不出到何处,用铜刷跑线,跑到 J3 J4信号名为DIS_FAN_MON#(从名字看为外置风扇检测由+3VRUN过10K电阻上拉。(因为此线不影响触发所以就从上书第一步开始检修了
6.附上接线图  及亮机图

7.结论:手上有水还是不要按触摸板的按键开关了。日积月累容易渗下,导致此问题。

8.帮忙加分呀 实在没有分拉.

网友:
大神太谦虚了, 这么好的技术贴,还说骗分,多发点这种技术贴,可惜我只能加2分,不然 我宁愿让你骗完,

网友:
有波波好测啊,没波会换io

网友:
原来如此,这个地方最容易进水

网友:
加分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第七个结论可不要让客户看到,要不

网友:
楼主那技术,设备也不错,这机没有示波器不好修啊

网友:
技术不错  正在学习中

网友:
楼主思路一流啊。

网友:
看不太懂,学习,,楼主高手

网友:
支持楼主,技术到位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基本都在进水的地方 问题

网友:
触摸板下面的3V  5V供电 最容易进液烧毁的

网友:
我也没有下载分哦

网友:
有技术含量  值得学习

网友:
示波器买好久了  不会用

网友:
有技术含量,值得学习

网友:
昨晚一个SONY MBX-250,没有三五V电压,LDO也没有,芯片只有主供电,没有VREF,换51125无效,13开启经过一个六脚元件控制,拆到悬空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