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1A55-M-LX PLUS不触发

楼主(2016-07-09):
昨晚快下班的时候一人拿了一台在网上买的一台二手电脑,说开不了机,检查是主板坏了。大概打了下供电的阻值,没发现短路。
开机脚位80-81-82-83,短接开机排针,80PIN5V-0V跳变,但81PIN只有0.9V,点位图
OR100一头接3VSB,一头进IO81PIN,换掉OR100,81PIN也有3.3V 的跳变,但82PINSLP3信号,A55还有一个1.1的待机电压,查电路是由GS324得的,

这种比较运算放大器一般是12V供电,但此时用在待机电路还是比较少见的,现在测其供电只有1.2V,查点位图

PD201,一个双二极管,待机时由SB5V,触发后由12V324供电,考虑到贴片二极管不好找,只用一个电阻连上,能触发,但没时钟,不得以找个贴片二极管装上,才算修复。
新手第一次发帖,打赏点儿下载分吧

PCBRepairTool_Setup FZ.rar

网友:
现在修这个主板你们收多少钱呢

网友:
现在哪有价啊

网友:
手上有块型号一样的板,也是不触发。待机时测量电压与楼主的不一样。难道IO不同?

网友(2016-08-13):
我想问问开机无复位和BIOS有没有关系啊

网友:
学习了

风神一笑 -3 -2 灌水!广告!小心账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