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5a78l-mlx3 plus 主板复位灯一秒闪一次。不跑马

楼主(2016-07-09):
asus m5a78l-mlx3 plus 主板复位灯一秒闪一次。不跑马。是CPU旁边一个5脚的小集成坏了

网友:
这是AMD主板的通病,常见

网友:
你发错版块了我帮你移动到主板那边去

网友:
这板问题一大堆,基本上就结果问题

网友:
那个应该是Cpu2、5v供电。

网友:
vdda2.5v异常导致

网友:
是这个,3vsB转2.5V。

网友:
VDDA  2.5电压

网友:
我修过一块一样的,CDD2.5V不正常,造成的复位灯几秒一闪。上次看到可以直接换个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vdda 2.5v没电压。老毛病了

网友:
我也知道VDDA 2.5是AMD的通病,但是我拿到板子,还是找不到这个地方在哪里,应该还是要多修修才知道。

网友:
这个是VDD2.5V产生的芯片吗

网友:
VDDA2.5V转换不出来。

网友:
vdda的2.5导通不出来这个5角内部坏了

网友:
又是ASUS 通病

网友:
这个要是VDDA2.5V的坏难道CPU没有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