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2033sw 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来回切换问题

楼主(2016-07-09):
三星2033sw 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来回切换问题  显示器基本正常 没什么问题 有时会出现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来回切换 不停的屏闪切换  有碰到这个情况的师傅们吗   是驱动板bios问题吗

网友:
这是按键有问题呀,,,,,,,,

网友:
你把菜单按键换了,就好。

网友:
遂哦斯奈 谢谢指点

网友:
你把按键拔下来试试

网友:
这种明显是连键了吧。拔掉开关板测试下啊

网友:
搞维修的都知道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