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疼的G 470

楼主(2016-07-09):
G470 一会儿就兰屏重启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求高手指点 谢谢
重启

网友:
先排除其它的,确认是主板问题再修吧。

网友:
先装个系统看看

网友:
看看内存 有么问题吧!

网友:
显卡看硬盘...

网友:
硬盘接口改过了吗

网友:
系统问题排除了没

网友:
G470桥的问题多。显卡也是。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下,然后试着屏蔽独显

网友:
这个问题,不好回答

网友:
硬盘模式 内存 系统 硬盘 无外乎这么几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