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-S2P不出集显供电

楼主(2016-07-09):
今天接到一块技嘉H61M-S2P R2.1的板子,触发后2秒掉电,再自动重启,再2秒掉电,如此反复循环。在

上电的瞬间,测得CPU供电1.05V,CPUVTT 1.05V,桥供电1.8V和1.05V,内存1.5V,测集显供电的MOS管0V,

有刷BIOS,有换集显的三个MOS管,但就是不出集显供电,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,哪里有问题?谢谢!

网友:
换了CPU没有

网友:
拆掉小八角芯片

网友A:
这个电压不是最后过了内存才出的吗?

网友:
我还碰到过匪夷所思的一次华硕的h61,刷bios显示了,测量集显供电是0的,一直想不通

网友:
哪个小八角芯片,型号是什么?

网友B:
换掉电源管理芯片 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掉电源管理芯片 看看。。。

电源管理换过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不是最后过了内存才出的吗?

2秒就掉电重启,不跑码。

网友:
集显电压是要跑码才会出的。肯定是不跑码

网友:
集显供电没有也会跑马的。

网友:
先修不跑吗

网友:
桥也会导致的

网友:
八脚芯片是场效应管不?

网友:
北桥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秒就掉电重启,不跑码。

所以不要纠结这个集显电压啊,先看看其他的,是不是温控保护或者bios或者其他的保护

网友D:
这机器我都是先刷BIOS 看下。

网友:
此板开始是没有CPU供电,我查了供电芯片,条件都满足,就换了芯片,没插内存,有跑码,断电后插上内存,跑了一下码,然后就变成这样了,上电后,我看诊断卡的时钟都没有了,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,时钟是集成在桥里面的。

网友E:
内存条件可以稍微测下的

网友:
有的集显供电 要内存过了才会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我都是先刷BIOS 看下。

从好板备份了个BIOS,两个BIOS都刷过了,而且之前有跑过一下码的,可以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内存条件可以稍微测下的

内存供电1.5V正常,负截供电120、240脚0.75V正常,SPD供电236脚3.3V正常,基准电压1脚、67脚0.75V正常,复位168脚1.5V正常,时钟SMBCLK118脚3.3V正常,数据SMBDATA 238脚3.3V,这些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集显供电要过内存了才出来

网友:
我感觉 桥的问题大些 !但是 这个板子这份上了没必要了吧 买一片 六十块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20001-1-2.html
这个你看下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检查一下I/O脚位的电压检测!

网友:
集显供电跑码才有,先刷bios,时钟复位有了吗?

网友:
有可能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板好像要正常跑码后才出集显供电,跑码后再测条件

网友:
楼上各位讲得不错,先修出跑码!

网友:
过了内存吗

网友:
客户另外买了主板走了,这块板留在这里,说能修好就修,不能修好就不要了。今天没多少事,又把这块主板拿来研究,测IO 80脚时钟0V,此板时钟芯片是集成桥里面,桥要在CPU供电正常后,内部时钟才开始工作。记得CPU在供电正常后,PWM要发出VRMPWRGD信号给PCH,然后PCH才会进一步工作。马上找到图纸,一量VRMPWRGD才0.8V,我记得好板应该是3V以上,原来DQ19损坏,从料板上找了个管子换上。 ,上CPU内存,跑码,装好系统拷机一下午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上张亮机的图。

网友:
尝试检测IO的12v 5v的电压监测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