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72121t 公共点短路,然后无待机。求助

楼主(2016-07-09):
拿到一款同行的本子,结果发现没有19v。公共点短路。查出是待机3/5v的复合管短路。拆掉后公共点有了,确没有3、5v待机。然后发现待机芯片已经霉了。拆下清理。焊接依然没有。然后查芯片条件。19v有了别的基本上都没有,根据判断我觉得应该直接修ldo线性电压。然后发现有点短路,下了一个通往EC供电的元器件。不短了。从0v变成0.3v。没办法了。买芯片试试。换了2个芯片还是一样,没办法只能看看+5VALW_LDO跟谁有关,查来查去也不知道怎么办,最后就觉得和这个alw—on有关,然后查系统保护电路和pu15有关。发现2脚有3.几v。1脚没电。我直接飞线过去。1脚有电了。alw on。还没有,。这保护电路我也是看的醉了。看不懂。。求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,没思路了

网友:
最后一行你让我那放大镜看啊

网友:
说的乱七八糟,没有思路。。。。。。没有待机电压,就查供电,线性开启和线性,以及PWM开启信号,你这搞得乱七八糟滴,都不知道你查的什么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