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43-ES3G维修求助

楼主(2016-07-09):
手上有块技嘉P43-ES3G V1.0主板,故障现象为自动反复重启,接ATX电源,启动3-4秒复位重启,明显看到电源风扇停转,1-2秒后又通电,故障原因估计是因为CPU供电电路积灰,这几天下雨空气潮湿导电引起,于是把ATX_12插口不接,启动后就没有重启的现象。供电管理芯片是 ISL6334,已经替换,故障依旧。供电电路图如下,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,不胜感谢。

网友:
MOS管检查均没有击穿

网友A:
已经解决了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好了,自动重启是因为上的CPU假负载。哈哈,第一个自己修好的主板,开心。非常感谢论坛下的电路图,让我收益匪浅

网友:
这种板现在都便宜了 ,几下没搞好都直接换了

网友:
不错,修好了一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解决了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好了,自动重启是因为上的CPU假负载。哈哈,第一个自己修好的主板,开心 ...

一般确定了CPU供电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上U测试的,第一次修好的心情我能理解给你加几分鼓励下。
以后多多学习,下次多多活跃论坛

网友:
楼主修理了哪里好的  分享下呗 手头有一张搞不定 故障是开机掉电循环  时钟io
bios、、都干了 就是不行com芯片也拆了 没思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