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良教你买什么仪器,用来快速更换LED灯珠

楼主(2016-07-09):
首先感谢【迅维】,感谢覃老师,感谢论坛上指点过我的各位神。让我从一个不懂测试300V大电容的一个小白,到现在液晶显示器差不多能维修。我现在把我们县的大约60%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活拉到手了,现在努力向维修液晶电视机发展。

在我学习的过程中,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,就是更换LED灯珠。
很多大神用热风枪吹。
我曾经试过上面吹,不行,灯珠都吹烂了。下面吹,也不行,温度不好控制。

最后,我在逛家电维修论坛时,看到一个名为“唐山老电工”的帖子,他说到用电烫斗来换灯珠。他成功试验了,而且说明是一位“南召修电视”的坛友教他的。
这个其实也不算仪器,算是家用小电器吧

我也买了一个回来试验,结果真的是很简单,很方便,很轻松,就好象喝口水那么容易。
只要把档位调到最大,大约等一分钟,然后把灯条放上去,加点助焊油,大约等个一分钟,灯珠的底下就化了,镊子一夹,就很的拿下来了,再向上面一放,很轻松就放上去了。

网友A:
总算把图片搞好了,论坛有点抽风

在这里,要感谢家电维修论坛的“唐山老电工”,“南召修电视”二位坛友,谢谢。

也请各位看贴的朋友,给点下载分给阿良,感谢你们

网友:
抢到沙发了,感谢分享,图片可以补发的,重新编辑帖子即可

网友B:
大哥,电漏斗是家用普通型还是有什么其它要求,如功率什么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电漏斗是家用普通型还是有什么其它要求,如功率什么等?

普通的就行,最好是不喷汽,不锈钢底的,我在淘宝买的是上海红心牌的,不到60包邮

网友:
应该是熨衣服的电熨斗吧

网友:
这个也可以。以后有机会试一试。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县的大约60%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活拉到手,那你得有多少活要干呀,,佩服,,

网友:
学了一招,可惜家里的是蒸汽熨斗,再买个去

网友:
哈哈不管怎么说 谢谢 您的分享。个人觉得 有空自己可以用风枪来练练手、

网友:
这个方法相当于BGA设备了,

网友:
不错,下次有机会试下。迅维学员满天下了。都技术好。估计大家都高兴哈哈

网友:
这个方法应当是可行的,感谢分享

网友C:
换灯珠 不是随便换的   比如 原装显示器里面的灯珠 不能用通用灯条的来替换    据我认识的人 他们换过不少 效果不好 易返修 建议还是更换灯条

网友:
这个方法换灯珠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总算把图片搞好了,论坛有点抽风

在这里,要感谢家电维修论坛的“唐山老电工”,“南召修电视 ...

是叫电熨斗吧

网友A:
感谢,经过您的提醒,我才知道我写错了字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啊

网友:
哎!都是高手!希望有朝一日,我也能成高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灯珠 不是随便换的   比如 原装显示器里面的灯珠 不能用通用灯条的来替换    据我认识的人 他们换过不少  ...

楼主说的对,点亮电压是不一样的,亮度也不一样。费条子分类放好。

网友:
在网上发发100多的铁板烧 一样好用

网友:
那在灯条的背面贴一层高温胶布,再用焊铁烫不也一样吧

网友D:
这个还可以预热,干点别的,看到发热的东西,都想做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,经过您的提醒,我才知道我写错了字

多谢分享,小经验有时解决大问题

网友E:
高手在民间~~话说回来,新灯珠哪里去搞?

网友F:
最好上个图吧,以前也换过,买整根通用的来很多都厚了放不进,你这个方法可以,但是有图更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高手在民间~~话说回来,新灯珠哪里去搞?

换下的坏的,可以找出好灯珠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最好上个图吧,以前也换过,买整根通用的来很多都厚了放不进,你这个方法可以,但是有图更好了

很简单的,电烫斗的那个发热那个底板向上,灯条放上去加热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还可以预热,干点别的,看到发热的东西,都想做BGA

惊动版主,失敬失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