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70开机慢1分钟

楼主(2016-07-09):
坛里有开机慢,是BIOS的原因,但跟我这个应该不一样,。我这台按开机键没反应,按一下没用,要长按不松半分钟,有时一分钟,才开的机。开机后一切正常,再按开关键正常进入休眠,再按一下退出休眠,恩开机键是好的啊,见鬼了,没办法去刷了论坛里解决开机慢的BIOS,结果一样的没变化。怎么感觉开个机,像给它充电似先充半分钟才可以,,,刚下个图看了下发现NBSWON1# 不正常,3.3-0-3.3     结果按下开关是3.3-1.2-3.3   这个开关是连着键盘的,是键 盘坏了吗

补充内容 (2016-8-7 09:21):
我直接拉低主板上键盘接口那里的开关信号可以,秒开,所以像5#说的应该是键盘 问题,因为是同行的所以他拿走自己换去了

网友:
???????这块键 盘以前换过

网友:
这机器键盘确实容易坏.

网友:
去掉键盘手动触发试试

网友:
用表笔直接拉低,有3.0.3变化,证明键盘问题。还是3-1.2-3变化,查中间元件。

网友:
修好了没,楼主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键盘问题哟

网友:
拔掉键盘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不装键盘开机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,加分支持一下

网友:
这机器键盘容易坏,又不好换,带C壳换成本又过高,单键盘也不便宜。

网友:
我直接拉低主板上键盘接口那里的开关信号可以,秒开,所以像5#说的应该是键盘 问题,因为是同行的所以他拿走自己换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