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芯片EN脚拉低电压

楼主(2016-07-09):
我这芯片是up6101p,使能脚是33脚。如下图,这33脚与开启它的信号的这条线断了,也就是33这脚悬空了。所以我引3V电压过来,可有时候它把3v拉低成0v了,有时候是2v。在使能脚有2v时cpu供电有1.1v,但把cpu放上去了一上电就掉电了。是不是这芯片有问题,如果芯片的后级电路有问题这使能脚会不会也会把3v电压拉低?

网友A:
会的,芯片有问题会拉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的,芯片有问题会拉低的

谢谢!

网友:
EN 信号一般1.05V 左右    有条件先换电源芯片

网友B:
一般没CPU供电 上U 芯片会保护 导致掉电  芯片会拉低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没CPU供电 上U 芯片会保护 导致掉电  芯片会拉低电压

芯片保护也可能导致EN脚拉低了?也就是说芯片可能没坏?

网友C:
R59图纸显示的是未装的,看下前面是否正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R59图纸显示的是未装的,看下前面是否正常

正常的,使能信号是由2个电阻对12v分压而来。问题可能出在芯片这,今天我到淘宝买了2片,24元啊,加上8元路费tm的32元了。。。 要不是学习需要,真没修的必要了。。。。还不知道能不能修的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R59图纸显示的是未装的,看下前面是否正常

如果反馈电阻出问题,会不会也会造成EN脚被拉低???不放CPU时Vcore是1.1v,放了就掉电,感觉是短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正常的,使能信号是由2个电阻对12v分压而来。问题可能出在芯片这,今天我到淘宝买了2片,24元啊,加上8元 ...

是啊,有的时候学习一个经验比赚钱更划算的。像有的机器我修了几天没修好谁要是能给我修好,告诉我什么问题。我贴点钱都想知道答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反馈电阻出问题,会不会也会造成EN脚被拉低???不放CPU时Vcore是1.1v,放了就掉电,感觉是短路。。 ...

你测下反馈电阻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测下反馈电阻正常吗?

没,不知道怎么测。。。 是不是在反馈脚测?正常阻值是多少?

网友:
我觉得芯片正常不会拉低EN,除非芯片坏了

网友E:
检修思路不对,上假负载,先测各个电压,再测时钟,再测试复位。
你这上几就上u ,不怕烧u?吗
可能cpu电路有短路,所以主板自己保护了。

网友:
搜这个EN信号 看看有三极管链接一起不

网友F:
上面那个电阻是不装的 你这个EN信号在开关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检修思路不对,上假负载,先测各个电压,再测时钟,再测试复位。
你这上几就上u ,不怕烧u?吗
可能cpu电 ...

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上面那个电阻是不装的 你这个EN信号在开关电路出问题了

使能电路没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讲换个芯片再搞下一步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会保护  不代表芯片不坏   上真U 真UVID组合会告诉芯片该出多少电压给CPU  然后电压输出后 会反馈给 ...

昨天已经买了芯片了,过两天再来告诉大家怎么样。。。

网友:
芯片问题当然会拉低E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