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C-M LX REV1.0主板插电源就自动开机

楼主(2016-07-09):
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G41C-M LX REV1.00G主板插电源就自动开机,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再按开机键复位灯灭了就是不跑码,是IO旁边的822电阻 问题。

网友:
你在论坛上找一下,你就知了,都懒得说了。

网友A:
查下点图.看一下是哪个信号引起的. 这样才能知其所以然

网友:
   论坛好多这种故障,属于通病了。

网友:
这个虽然是通病,,但是要看那个822是干啥的

网友:
华硕822 比较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华硕的822电阻,永远改不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点图.看一下是哪个信号引起的. 这样才能知其所以然

应该是开关引脚  PWBTN还有几个信号 上次看了下具体忘记了

网友:
华硕的822真的神了 很多都是干822好的

网友:
应该是开关电压上拉的排阻

网友:
又是822这个牌子的822特别爱坏

网友:
华硕最爱坏822的排阻

网友:
822锈蚀了吧?!

网友:
华硕主板一直一来 怪病都是822很少桥坏的  很少供电芯片坏的

网友:
822容易出问题,但要参考原理才好分享经验。

网友:
华硕的822排阻是个通病

网友:
所谓的ASUS 822 排阻问题. 其实都是用来上拉电压的.

如果我们用103来上拉电压,那应成"103门"了. 现在是"822门"

不要说ASUS垃圾,实在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太差了.大多数822是死在灰尘上,都是灰尘引起的变质.

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死在小强的随地大小便上.

网友:
华硕的822让人又爱又恨。

网友:
我觉得华硕的822就像是万能的保险,它能保护各个地方的电压,如果哪个地方的电压不正常它就自毁,以保护重要的电路,所以桥啊,显卡啊,什么的大件都坏的很少,呵呵呵!